恼火的维修联想B300一体机

楼主(2014-05-25):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B300 故障为有时不认硬盘 拆机检查 发现SATA口进水腐蚀感觉问题找到了 清理后反复测试 一切正常 想着问题解决可以收钱了,可是让我头疼的是在客户取机后发生的事情下面进入正题 。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同行打来电话说前天修的一体机开不了机,我问具体什么情况,同行说,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我说拿来看看吧,

拆机插上可调电源打表大短了赶紧给同行打电话说这次维修要收费机器短路了,同行一听要二次收费,手机里传来了他的噪音说前几天刚修的机器现在又要收费,让我怎么给客户说。。。。。你给把之前的故障还原了吧 钱给我退了我抱走。。。。。最后我妥协了 啰嗦了这么多进入正题
  找了份图纸看到19v一路到PQ23的S极一路经PR88 PR89两个电阻分压驱动PQ23PNP的隔离管G极产生VIN  心想不是隔离管坏了吧摘掉后接口不短了 然后打VIN公共点的值明显短路了只有几欧vin去那么多地方一个一个查找 太浪费时间直接烧机伺候 焊线烧机 当摸到PQ31 MOS管时发现敌情 温度很高看了电路图原来是CPU供电的上管    vin经两个电容到PQ31   带电开始拆电容拆到第二个电容是电流正常  在料板上找了两电容补上  没有隔离管换 直接把19v接到了VIN
测试正常 到此修机结束 大神勿喷本人新手写的不好请谅解 附上电路图

下午刚修到这款机子 不过比你的好搞 只是短路了

网友:
兄弟们给加点分

网友:
谢楼主分享图纸!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多谢楼主了

我怎么成灌水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带电开始拆电容,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开始拆电容,安全吗?

可以的你没有试过吗

最好不要带电拆吧

网友:
还有图纸,不错啦

网友(2017-07-15):
楼主修的不错,新手能有这种水平,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