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 12V有11V 紫5V待机有6V

楼主(2014-05-25):
待机时:绿线3.61V    紫5V待机有6.6V     短接后:橙线3.3V正常   红线5V有5.25正常,  12V有11.04 V   紫线6.6V

短接绿线与地线 前、后,7500EP芯片各脚电压情况下图:前辈们帮忙分析下,有可能哪里出了问题,从哪里开始查修,

200V680UF的电容有一个有鼓,换了,
高压电容旁100K的两个电阻都换成了150K的,但不知道是几W的,(不知道这几W有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也是从别的坏电源的高压电容旁拆下的)。
原装7500EP的IC也换过,换成7500BP的,但因换上去后,各线的电压也一样没什么变,12V的也是只有11V,所有,那IC又换回了原装自带。
16V3300的电容换过,但测了一下换下来的电容,发现也可以正常充放电,板上的10V2200UF的电容也都拆下测了一下,也是可以正常充放,没换又重装安装上去了。
不知道怎么查了,麻烦前辈指点—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

网友(点评):
用二极管档测试共阴二极管为好

网友:
楼主 好样的  有分享精神

网友:
楼主细心!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前辈,能从我上面发的数据中,看到有可能哪个位置无件有问题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
查5v待机电源电压tl431取样电阻

网友A:
看你的电压其他应该没问题 。12低应该是没带负载。就是5v待机电源电压有点高       查431  G及对地的取样电阻。可以调节待机输出电压。

网友:
12V电压点低为正常,因输出端未带负载,带上负载后电压会升高,紫线电压高查431及取样电路,注意次级的滤波电容。

网友:
12V的带了负载也是11.0V左右,因为这样才换下来的,

网友(点评):
需要5v和12v带载测试才行

网友:
空载的吧?带载下再测量一下子看呢。

网友:
二极管档测D83-004,值108,反向无穷大
            测STTH2002CT,值,398,反向无穷大
            测CQ821:值173,反向无穷大

网友:
修之前,就是在主板上的测过各线的电压的,

网友:
新手,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叫个TL431取样电阻——正在研究中————已经测过TL431及它旁边的所有电阻及50V1UF,值均正常的——。怎么算取样电阻??,网上看了一下资料,好像还不那么简单,

网友(点评):
辅助电源滤波电容看看,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压其他应该没问题 。12低应该是没带负载。就是5v待机电源电压有点高       查431  G及对地的取样电 ...

对地脚是不是阳极(A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脚是不是阳极(A极)啊?

是的

网友B:
刚刚东拆西焊完后, 重新安装上去,上板测电压,12V    5V  3.3V都挺正常——就是还有紫色的5VSB 有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压其他应该没问题 。12低应该是没带负载。就是5v待机电源电压有点高       查431  G及对地的取样电 ...

取样电阻?  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如何调节,请指教

网友:
二极管档测D83-004,值108,反向无穷大---------- 这个阻值108会不会太小,D83-004是不是不良?
            测STTH2002CT,值,398,反向无穷大
            测CQ821:值173,反向无穷大

网友(点评):
正常,没问题

网友C:
待机电压过高,试改变TL431的取样电阻阻值看其电压变化,12V输出如果带载仍不升高,可在12V到7500芯片的1脚取样电阻(其与5V取样电阻并联)上串接1K或500左右的电阻,看电压有没提高(可逐步提高电阻阻值来提升电压)

网友B:
这是ATX300的图,听说和我这个350的差不多,会看这图,但要查什么啊?,TL431旁,看到的每个电阻,电阻,都查了,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点评):
查R20 R22阻值 改变R22电阻大小就可以调节5V电压输出的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压过高,试改变TL431的取样电阻阻值看其电压变化,12V输出如果带载仍不升高,可在12V到7500芯片的1脚 ...

东西拆西焊后,现在带载  除紫线5VSB还有7V外,其它电压均正常了,12V也有上来,

网友(点评):
改变R20的阻值,看待机5V电压的变化

网友:
电压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应该是哪个元件坏了吗?为什么需要通过改变有现有电阻的阻值来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拆西焊后,现在带载  除紫线5VSB还有7V外,其它电压均正常了,12V也有上来,

R20,换个更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点评):
可串接200欧左右的电阻看电压有没升高,如果升高则要减小电阻的阻值,反之增加

网友(点评):
测量A与R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东拆西焊完后, 重新安装上去,上板测电压,12V    5V  3.3V都挺正常——就是还有紫色的5VSB 有7V……: ...

把副电源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成新的。电容有充放电并不一定说明电容是好的。有时容量减小,虽然也有充放电现象,但性能下降了很多,这样的电容是电路中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ATX300的图,听说和我这个350的差不多,会看这图,但要查什么啊?,TL431旁,看到的每个电阻,电阻, ...

R22 原装电阻阻值50欧,拆下测,阻值也没变(原电阻器是好的)——换上了100欧(这100欧的功率可能会小一点,因为体积比原装的小1/3以上)的上去之后,5VSB输出1.6V。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起动。

网友:
换100欧的上去之后,好像哪里短路了,因为换上去后,插电时,排插上接的灯管灭了,之后,接重插电源电没再灭, 但测5VSB是1.6,,重后就重新把原装的那个50欧的电阻焊上,再测也是1.6V(有时是0.几V,电压有点小跳变,换R22之前是7V)

网友:
把待机部分的电解全换了。再换431 和光耦换了

网友:
东西拆西焊后

网友:
5VSB升高 查TL431的调整脚电压是不是2.5V左右 还有检查5VSB路上的滤波电容还有另一路给PWM芯片供电的20V路上的滤波电容,可以更换下试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辅助电源自激荡部分的50V 4.7UF电容可以更换下试试。
12V有点低 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或者没有带负载的缘故,你可以修好5VSB后上机测试下 从BIOS看电压

网友(点评):
后面楼主说了,12V/5V/3.3V全正常,就是待机偏高,应该是TL431的事。

网友:
找对关键测量点,找对测量电路,才能测量出一二三来

网友:
修电源   值得学习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隔离问题,

网友:
电路 都学的那么好   找徒弟吗呵呵

网友D:
楼主,电源修好了吗?为什么不换个光耦呢?5VSB是由TL431和光耦参与反馈调节来稳压的,你直接换了光耦或者43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源修好了吗?为什么不换个光耦呢?5VSB是由TL431和光耦参与反馈调节来稳压的,你直接换了光耦或者4 ...

嗯,东西先暂时放下了,在忙别的事,过两天比较有空了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