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 装上电池后上电异常救助

楼主(2014-05-25):
各位前辈好
先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台的状况
这台笔记本一拿到一开始就状况是插电19V短路
查到PC132这棵电容击穿短路

把它拆下后正常,可开机开进系统烧机完全正常
但问题来了
正准备要装一装交机收钱时,装上电池,插电又短路了
电池取下插电就又正常,电池反覆几次拆装后发现
若先插电再把电池装上就正常
笔记本的充电灯亮,电源1.19A,感觉应该是处于正常充电中
但电池若是装在笔记本上插电就短路
请问这问题出在那里???
没于过这问题所以不知道要如可去测量哪些数据供前辈参考
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附上图纸 h t t p ://pan.baidu.com/s/1jaWAq
不好意思,小弟还没有权限发表URL连结,所以以空白隔开
请复制连接时把空白去掉

补充
有前辈回覆说是保护隔璃电路问题
可否跟小弟说哪一部份或是哪一棵芯片编号是保护隔璃电路的其中之一
小弟自己再去依图纸慢慢查
因为小弟实在是不知道哪一部份是保护隔璃电路
麻烦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把充放电高管取下来看看有没有穿

网友:
查保隔电路!!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充放电高管取下来看看有没有穿

前辈您好
可否请教一下
请问您指的充放电高管是指哪一个东西???
小弟是新手,还不是很懂您说的元件名称
刚刚又把板子拆开了
拍照上来给您参考指导小弟
谢谢

网友:
前辈您好
小弟还是新手
还不懂前辈您说的保隔电路
请问您说的保隔电路是指那里??
要如何检测???

网友:
前辈您好
小弟还是新手
还不懂前辈您说的充电电路
请问您说的充电电路是指那里??
要如何检测???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可否跟小弟说哪一部份或是哪一棵芯片编号是保护隔璃电路的其中之一
小弟自己再去依图纸慢慢查
因为小弟实在是不知道哪一部份就是保护隔璃电路
麻烦各位前辈了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跟我差不多啊、还差很还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可否请教一下请问您指的充放电高管是指哪一个东西???小弟是新手,还不是很懂您说的元件名称刚刚又 ...

如果你都找不到高管的话  往下真的很难修哦,你必须得先看看理论才能更好的了解怎么下手修哦

网友:
充电的上管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都找不到高管的话  往下真的很难修哦,你必须得先看看理论才能更好的了解怎么下手修哦

感谢前辈回答
小弟己经开始学习什么是保?隔离?路
此论坛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学习
小弟先去把基础学习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