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之猛换822 代码do 98

楼主(2014-05-25):
一早接一主板说 开不了机   我检查外观无问题  一看主板 华硕 P5G41 MLX V2  直接拆主板  排除 CPU 内存  问题   华硕主板822问题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那 几个822   !!经验告诉我  !! 内存到南桥的822问题  直接换掉之间的822  搞定   环境问题无法上传图纸

网友A:
楼主秒杀呀!!问楼主:为什么就断定内存到南桥的82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秒杀呀!!问楼主:为什么就断定内存到南桥的822坏????

经验啊

网友:
连822的电压都不用测,楼主可真是神断啊,一下就判断出来了

网友:
再问楼主这个“经验”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B:
楼主  不是BIOS傍边的822嘛、你换的的内存到南桥的822嘛??

网友:
南桥旁边排阻坏

网友:
是不是BIOS边上的

网友:
学习了  有经验  多学习  希望能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连822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C:
楼主是来显摆的吗    不愿意给朋友们讲可以不发帖

网友D:
高手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内存的总线信号上拉的822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内存的总线信号上拉的822的电阻?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来显摆的吗    不愿意给朋友们讲可以不发帖

本人记忆力不太好    怕忘记发个贴给大家参考一下 没别的

网友:
今天刚修好一个 是南桥边上有个822排阻坏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822排阻特别容易坏。

网友E:
我的华硕P8H61-M  LE跑19 ,22 跟822排组有关没,请搞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们说 的是IO旁边的那个  822排阻吗

网友F:
那天遇到一个华硕的主板,也是一个IO旁边的那个822排阻,掉了,回来看到不对劲,看了下点位图,分析电路图掉了,换上,马上跑码    那个822 好像是上啦的吧   ???????

网友:
楼主你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怀疑是排阻问题,,,,这经验分析下,,,,,,

网友G:
这个 822排阻引什么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 822排阻引什么使用的。。?

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不是BIOS傍边的822嘛、你换的的内存到南桥的822嘛??

恩  内存到桥的

网友:
哦。明白以后修到不过内存的,可以量量这个信号先了。。

网友:
楼主这招牛B啊,神一样的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华硕P8H61-M  LE跑19 ,22 跟822排组有关没,请搞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维修主板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 822排阻引什么使用的。。?

总线

网友:
知识不够  帮不到呀...  来听听课

网友:
怎么判断 硕主板822有的排阻在线检测为3.0千欧,也能正常使用,阻值小也能用,拆了测阻值正常,在线怎么检测阻值是否正常,凭经验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排阻异常有什么症状,怎么判断822有问题,有的排阻在线检测为3.0千欧,也能正常使用,阻值小也能用,拆了测阻值正常,你见过排阻坏的阻值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天遇到一个华硕的主板,也是一个IO旁边的那个822排阻,掉了,回来看到不对劲,看了下点位图,分析电路图 ...

这个问题是华硕什么型号的,上次碰到G41,不亮机,有会M2N68的开机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