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4-05-25):
京东方18.5的屏,ht185wx1-100
搜了一下论坛,说是有通病,Vgh的电压到不了tab板上,飞线问题依旧,
确定问题出在屏上,求思路,5v供电到双电容,另一边的电压仅为1.几v,连着大电感,电压对吗,
vgh的电压为0.43,正常吗??

网友:
我这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也是联想的  开机白屏没思路??

网友A:
vgh的电压为0.43V 肯定是不对的  实测应该是24-27V之间,这个电压不出来你飞什么线

一般VGH超过15V就算是正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的电压为0.43V 肯定是不对的  实测应该是24-27V之间,这个电压不出来你飞什么线

那就是大电感那里也不正常了,才1.几伏

网友:
先修供电,修不好再改。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电压拉低了 看看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的吗?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不对,找个电路图慢慢修吧,有可能短路

网友:
别急着干屏板啊,有时候屏线也会有的啊

网友:
得慢慢研究线路。

网友(2014-07-10):
先确定故障点再下手维修,你可以吧保险拆掉看看 从驱动板过来的电压对不对也就是从屏线接口上测下有没有屏供电。有的话是逻辑板短路了,没有的话检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