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的15v待机跟ec有关系吗。

楼主(2014-05-25):
15V的电压没出来。

Quanta SW9.zip

网友:
待机的3,5v电压是正常的,但是3v_dl没电压。下管驱动没有,

网友:
我补焊过ec电压出来了,请高手分析下。补焊ec是因为上次刷了个bios就开机了,所以怀疑到ec,ec和bios芯片挨着的

网友:
感觉没关系!!直接升压成的!!具体不确定,期待大神们解答!!!

网友A:
3V5V待机下有没有?

网友B:
3 5V正常,DL2就应该正常。DL2正常,DL2为方波信号,PD17的1#应有5V电压。15V电路剩下的就只有以下几个元件了,查查就知道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正常,DL2就应该正常。DL2正常,DL2为方波信号,PD17的1#应有5V电压。15V电路剩下的就只有以下几个元件 ...

3,5Vpcu有的,dl1b也有,就dl2没有。升压电路的元件没问题,补焊了ec。dl2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待机下有没有?

有的,dl1都有,就是dl2没有,确定升压电路的元件没问题,补焊ec电压就升上来了。

网友:
PD17上的5v有吗

网友:
问一下楼主,Quanta SW9 的图纸应用于什么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吧 15v的自举升压电路   自举电容  二极管 全换了看下   看下和芯片 有关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