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奇怪故障

楼主(2014-05-25):
一台联想Y510 独显笔记本,客户说进过水,但打开没看到明显的进水。插电后就开机,也不能关机。必须拔下插头。刷BIOS一样。量各个电压正常。南北桥 温度正常,CPU也有温度, 取下显卡  CPU后电流在0.46A  。取下COMS后 插电不自动开机。待机电流在0.04A  求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哪里进水修哪里

网友:
仔细观察观察!隐蔽的地方比如sd卡座下边等挡着看不见的地方!或者小贴片的电阻电容有没有氧化断路的短路的!用放大镜一点一点的看!

网友:
细心的观察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进水了、

网友:
装上显卡和CPU电流多少、?

网友:
Replace the graphics card,  check for usb keyboard function..

网友:
装上显卡和CPU后电流0.97A ,插电就开机 开机后几秒自动断电又自动开机。按开机键也不能关机。必须拔下电源。取下CMOS后不自动开机,待机电流0.04A

网友:
说错了!取下BIOS芯片后插电不自动开机,但也不能触发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