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电流0.16 无CPU供电 键盘电源闪

楼主(2014-05-25):
X220 I3的机子 ,靠近网口的USB口坏(+5V对地,开始以为问题出在这,分开不行,测量没短路),客户拿过来时候按电源建等一闪一闪的,关不了,只能拔电池才能关,裸板插电源电流0.16A,CPU有温度,测CPU供电电感L29有1V,电感L28没电压,但把电感拆掉,测量有持续上升的电压,可达2V多 CPU供电芯片 U48 VT1316,向各位求救,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Wistron Dasher-1 DB-1 H0225-1.pdf

网友A:
待机电压高啊,查下有电压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高啊,查下有电压短路没有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测到短路啊

网友B:
裸板待机电流太大了吧?应该有地方发热了呀,先摸摸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裸板待机电流太大了吧?应该有地方发热了呀,先摸摸看看?

待机0.39   自动触发0.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39   自动触发0.16

写错了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