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水长流,逐级攻破,终爆菊花:清华同方K46C

楼主(2014-05-25):
同行送来的板子,清华同方K46C。来时已经更换过南桥,更换过EC,据他说南桥EC条件还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就是不触发。。。。。  我去,奇了怪了,条件都正常还不触发,有可能么!!!  就留下了【同行既然送来了,就说明人家相信你或者说相信你的能力,就算修不了,也得先把脸打肿】
  闲言不多叙。
  上电,电流0.016A,按开关不触发,再按。。。。。。
  先查EC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BIOS,一应俱全,只欠开关【BIOS怎么量呢】。可按开关不触发呀!量小板上开关三脚:两个18点几欧,一个接地。然后又缕,缕呀缕。。。。。。。
  找不到问题,不修了,放一边,说来也巧,晚上正好看到一个月饼老师视频,专门讲EC BIOS的那一个,其中提到一个LiD信号,若它为低,则不触发.一量对地阻值才十几欧,哦哦哦。
  第二天来了之后专门找到了这个信号LIDR#,果然,为低。 它去的地方不多,而且有的器件没装,标着ns,还有是到外接,当然是空了。还有lid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图纸居然上没有,搞得我还飞线【后来在另一板偶然见一电阻】又把线拆了。再缕呀缕,终于找一个关键原件,如图07图09 APE9103N 【没找到它的图纸,不过找到一个类似的APE9105,差不多。差不多先生么,呵呵】。对照电路图自制了小点位图,如图8,俺是菜鸟,大神勿笑,大神勿喷,在下不胜感激。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元件,故作知了的样子量了一量,发现有点不对,2脚对地才几欧姆,感觉不大对劲。给郭老师说这器件好像有问题,就照着翻译软件看了下英文版APE9105,没看懂!!!!!!!
  问郭老师,答曰:霍尔感应器,坏了就找一个换上吧。找呀找呀找,找呀找呀找。。。。。。最后郭老师来了句坑翻额的话 :“我好想有块同样的板子。”你们可以想象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
  换之,奇迹出现了,触——发——了——————可惜没截图
  虽然到0.2多掉电,但百尺竿头已更近一步了,无比兴奋。
  又没头绪了,又故作大神的样子量电感呀,耍示波器【我不会用】呀。。。。。。奶奶滴,不修了。
  第二天又拿起来,量这量那,发现有3V没5V,5V出但瞬掉,就打算仔细瞅瞅板子【郭老师的名言:先看十遍】。卸散热器时,我立马不淡定了。

CPU也跟下来了,坑人么!!!怪不得0.2多掉电呢!再装好,哈哈,0.6多掉电了【没想到能修好,也没拍图】。百尺竿头又进一步,信心骤然突升百倍。
  可是可是,又没头绪了,郭老师说:他这板换过南桥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好,再加焊下南桥。说干就干。焊完上电,额滴那个小心脏呀,哇凉哇凉的!!!!!!
  百尺竿头得重新开始了——又不触发了。没办法,只得重植。
  闲言不多叙,重植后亮机!呀呵,还挺押韵的呢!
  这个板子从接手到修好,历时将近一周,额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心情经历大起大伏。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觉得能加几分的就给加几分,反正对你也没坏处,利人不损己;不加就当看小小说吧,乐呵乐呵【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嘛】
  也许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但期间我的心情你们也许能体会得到——就像那信号波形图——骤升骤降骤升骤降!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不会编辑,图片又跑最后了,怎么加到内容中去呢???无语

网友A:
     lidr#是管什么的   大师    请指教   能说说么

网友B:
霍尔感应器可以拆掉不装吧,大不了不能休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感应器可以拆掉不装吧,大不了不能休眠吧

是么,没试。反正有同样的板子,为什么不换呢!万一碰到个难缠的客户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r#是管什么的   大师    请指教   能说说么

额,具体额也没深研究,额看过月饼老师讲过:为低不触发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  上家修这个本子的人技术实在是稀烂!

上家或许是三板斧 或许是疏忽 不触发的基本条件不查就大动 换桥技术……

网友:
得去找月饼老师好好学习一下 你们真是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idr#是管什么的   大师    请指教   能说说么

休眠信号 也是楼主这个机器修好的问题所在

网友D:
EC工作的基本条件,3+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工作的基本条件,3+2+1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信号 也是楼主这个机器修好的问题所在

对,就是一个休眠信号

网友:
你上家是修笔记本的么,我就怀疑了

网友:
额额,不想吐槽,打打酱油

网友:
学习了。LIDR这个信号记住了。

网友E:
你这帖子看着那叫一个累 下次能不能编辑的好点啊 楼主 不过分析的还是很好

网友:
果然够白,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帖子看着那叫一个累 下次能不能编辑的好点啊 楼主 不过分析的还是很好

额 我不会编辑,图片弄不到文章里去

网友F:


网友:
为什么你都的电源都是3005si,我去淘宝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
lid信号应该可以直接上啦

网友:
lid可以直接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细水长流,逐级攻破,终爆菊花:清华同方K46C

这机上个月也修到过一台,拿来时是有待机,但3,5V未出,5V对地短路了,是声卡,功放,CPU供电芯片三个引起,换掉后机器可以上电外接正常进系统,但内接屏有背光,无图像,独显,一看显卡下面还打黑胶的,跟同又说明了情况,结果客户赚贵不修了,这机的CPU供电芯片还比较贵20块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上个月也修到过一台,拿来时是有待机,但3,5V未出,5V对地短路了,是声卡,功放,CPU供电芯片三个引 ...

额 坑人的客户

网友:
这是上家来给你送钱来了

网友:
qq:能给张电路板的图吗2363828588

网友:
楼主修本子多久了?看的那个曲折啊。让我想起我修的第一块板子T42,折腾了个够最后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不久,刚刚,呵呵,一看就能看出来啦,小小小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