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修复ASUS M4A77T SI

楼主(2014-05-25):
店里一坏板 之前拿电脑市场同行店没修好,楼主新手不会修,近几天没事干就拿出来玩玩,这板问题:自动上电,过会掉电,不跑码,之前听同行说是IO坏了,他店没有,看这焊的谁知道怎么弄, 。IO IT8756E KXS 就网上买2回来装上,不自动上电了,点了下开机跑码,一会又掉电,再点 故障重现和之前一样,难道IO又坏了,不管了,再换个,自动上电能跑码一会掉电,有时跑码有时不跑,不稳定,压桥也没反应,楼主是新手啊,还想把这板弄好,就只有仔细研究了,测PWR针有5V, IO 高电平 ,绿线PSON低电平,就是这绿线有问题,马上对绿线打阻值,600左右没短路,一时也没法,反正死马来治,会不会桥有问题,加焊下试试 调好温度烤,这SB不大,加点焊油开始,几分钟后,感觉差不多了,用镊子轻推动了,然后慢慢再收火,我是一点加温和收温的,幅度为10度,到100度后让自然凉,再上机测试,无果,,,好吧,我就干上了,找绿线,跑线,跑到IO,IO拆了,我看你还上电,现在不上了,再点下开关针看有无跳变,这时发现新玩的了,能上电,开关短上电,应该就和IO无关,拆掉了,开关针和绿线之间电路有问题,那就好好跑路,顺着绿线到一黑电阻后面是IO,再找有点到别地方,再跑,是一小MOS管,N沟道,G极 ,S地,D接一电阻到时钟45脚, 也不是这路,再找也没了,会不是是哪里还有点没看到,要有就可能是看不到的地方了,那就拆,把绿线都找出来,看是谁拉低了绿线,先把ATX24P接口拆了,看没有点,再往下COMS电池座也拆再下从PCI下面过了,先放过从后面找,又找到那黑电阻,没了,,总不能再拆PCI接口吧,这可不好弄啊,还是把线割断看是前面有问题还是后面, 看来就是后面的(上电测试),还是再找找吧,用30X放大镜一点点看,也没找到,坐下想想,这黑电阻边还会不会有点,这是块黑板,线还细,真心不好找,我就用放大镜看用手术刀刮,一点点刮下去的时候一条线铜线出来了, 没刮之前还以为是边上那个点,测又不通,刮开看是这样的,与是呼把822电阻拿掉,通电再点开关针不上电,问题就在这,这板图纸没找到,点位也没,用笔随便画画,不要笑 再测试822电阻又是是好的,再装上,绿线电压拉低问题不见了,R4后面是时钟接45脚,把IO再次装上,这IO焊盘被别人弄弄,我又弄弄有几个都掉了,,,,又飞线上去的再之后就 不放弃多少都有回报,自己也学到好多,!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图纸很难搞,楼主真有耐心吖

网友:
下次修板之前一定要细心  目检

网友A:
很给力,不明拍为什么开机会跟时钟IC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不明拍为什么开机会跟时钟IC有关系

那应该是时钟的工作信号我没查PDF

网友(2014-07-24):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4

网友C(2014-05-25):
男新很重要啊,楼主收了几多钱,如果少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们这边20一块板子,多了就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耐心 要是我早就扔一边了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男新很重要啊,楼主收了几多钱,如果少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们这边20一块板子,多了就换主板了

自己的板,反正也没事干,修好找个壳装进去还可以卖点零花钱

网友D:
最后是怎么弄好的???是别人焊接IO线没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是怎么弄好的???是别人焊接IO线没飞好????

822电阻拆下来再装上去就好了,可能是焊接不良或是别的什么吧,就是它引起的,线是我自己飞的,那焊盘脚位掉了,没法,拆装太多次

网友:
修主板得有耐心啊,楼主好样的

网友:
楼主修板好有耐心!!跑线扎实!!!

网友:
楼主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楼主跑线技术很好啊,这么麻烦的板,如果没有图纸的话,我早就放弃了。买块这样的板也才5、6十块钱,修才20块。

网友:
所以修板要有三心。。。。1.信心   2.耐心  3.坚心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 用永不放弃的精神将这主板修好了。。 服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世上正是有了你这种不放弃的人才充满了希望!

网友:
没事干时也学习点东西,楼主前2年前也是 LOL,CF 玩着,最近才醒悟

网友:
LZ有耐心和细心维修就需要这些

网友(2014-07-17):
现在我的手上就是这板子,io旁边的排阻焊盘还掉了四个,愁死我了。io的引脚定义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跑线技术很好,很有耐心。。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4-10-05):
问下这里Q1是不是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的PNP类型场管呢?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北桥烧了

网友:
说到底,,还是那个822吧。。要是我,直接干掉再跑线。。没这个板子的图吗

网友(2014-12-08):
我也参考一下,看能不能修好手上这不开机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男新很重要啊,楼主收了几多钱,如果少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们这边20一块板子,多了就换主板了

我修板是50起底,要不拆下来装上去,时间上也发不来啊。还要全测呢!

网友E:
搞半天,是822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个点位图现在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不明拍为什么开机会跟时钟IC有关系

不是时钟IC问题,可能是822排阻出现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时钟的工作信号我没查PDF

你说的时钟45脚应该是个开启信号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半天,是822引起的故障?

嗯,这里822排阻应该是起到上拉PSON信号电压作用的,这个信号正常工作电压是高电平5V。

网友:
770 D3 40-50 一片 让我们维修人员以后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