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2408 好东西可惜了

楼主(2014-05-25):
看看什么问题,,能修么???

图不清楚,口述:有三条宽5CM的花纹,,,竖纹,开始没有,用一会出。

网友A:
是不是你手机摄像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手机摄像头坏了

你头像看的我都吐了

网友:
神呀!你还不如别发图片了,屏的问题大

网友:
什么可惜,屏坏了吗?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看不懂呀!

网友:
到底在说什么   图像不清晰啊

网友:
图看不清,叙述也不清晰,是不是逻辑板或是插头的问题,还有就是虚焊。

网友:
这图片拍的.........

网友:
看不懂神的意思

网友:
没搞过电视机

网友:
看不出来了啊 竖线是显卡?

网友:
屏可能坏了

网友:
谢了,,还给客户了。。这个屏太高级。。妈的里面的驱动板都一大块。。没得代换测试。。

网友:
如果你发的图片是这样的,那干脆不发的,看都看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
一点也看不清楚,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