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声音问题

楼主(2014-05-25):
请问iphone4进录音、放歌程序都会卡一会儿再闪退的是u60还是u62问题?设置里换铃声也会卡一下,而且没声音,拨静音、音量+-按键也是如此手机会假死一会儿,感觉就是涉及声音的程序都要卡住并退出,喇叭是好的,换别的主板正常。

网友:
补充:进水机,修好不开机现在卡在声音这里,也重刷过系统没用。

网友:
现在测量音频IC-U62供电pp1v2_hp没有,查图是PMU提供的,这个电压是开机一直有的吗?

如图中红框位置,C182 C183上测不到电压,对地不短路。如果这个电压正常是该有的,我能借pp1v2_sdram过来吗。还不想搞PMU,麻烦。

网友:
我想问下,苹果4拨静音不震动咋弄,换了振动器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U70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U70旁边的小电阻挂了。我刚刚也在你的帖子回复了,太谢谢了。另外又有个问题关于蓝牙的也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0436-1-1.html留言问你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2014-08-04):
正在学习~~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