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7寸显示器,开机不显。测量5v有,12v高达32v,为什么会这么高?

楼主(2014-05-25):
如题,开机不显,指示灯颜色正常,5v输出两个电容鼓包换了,上电后高压输出还是32v。去掉光耦,5v输出8.3有不到1v的跳变;12v输出39v,为什么会这么高?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换掉光耦,431试试

网友A:
在12V那里带个500欧的电阻看一下,空栽电压会升高的

网友B:
检查反馈电路吧,431,光耦,还有热端12v的那个电容,电源管理也要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2V那里带个500欧的电阻看一下,空栽电压会升高的

12V直接就去了高压部分,一体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反馈电路吧,431,光耦,还有热端12v的那个电容,电源管理也要换下试试

最不会修的就是反馈部分,谢谢你了

网友:
应该是反馈问题

网友C:
换下光耦跟431 不行的话就是变压器的故障。

网友D:
空载 电压会高  你但上负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下光耦跟431 不行的话就是变压器的故障。

那为什么单独12V的会高出那么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载 电压会高  你但上负载呢

接上负载也就是驱动板了,12v那边也在2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上负载也就是驱动板了,12v那边也在29v左右

驱动板只需要 5V 的供电  12V 去了高压板

网友F:
12V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是比较高的,但是你这个就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V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是比较高的,但是你这个就太高了

买供电ic去了,8541,都换了就差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单独12V的会高出那么多呢?

12v线圈的问题吧。

网友:
换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