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两天遇到两台主机,毛病一样,我这技术也算高点,但这样的机器您见过吗?求大神解密

楼主(2014-05-25):
这三日内遇到两台一样的故障的机器。

配置1:
电源 杂牌,依照销售及维修经验目测为真实额定200w
主板 斯巴达克 M26GTCV2  am2+
cpu x2 x215
cpu风扇 为原封
内存 金士顿2g800
硬盘 st500g
无dvd
显卡为盈通gt210tc512

以上机器正常运行有3年半不到

配置2:
电源 杂牌,依照销售及维修经验目测为真实额定250w
主板 华硕 m5a78l le 华硕am3独立大板
cpu x4 965cpu
cpu风扇 为原封
内存 威刚4g1333
硬盘 wd500g
光磁 LGdvd
显卡北影gt520

目前机器已运行2年半不到

这会现象为:开机可以运行,只要是不关机就可以一直的玩着,但关机了,都无法在开启,用冷风吹着机器十分钟左右 ,再次开机启动,也就可以再次开机,在开机依旧不关机,还能在玩,玩着玩着,人为关机后,就会再次出现无法开机,需要再次用吹凉风现象...

我这边已经做的方式是:
配置1,的机器换了华擎n68二代+x215+本店自有的品牌机拆机四线温控风扇++金士顿2g800,其他东西未动
客户拿到家里,玩了一天,故障依旧...
配置2,考虑到配置1换了板子,内存跟u,这个直接替换了电源,看下是否供压问题,换了全汉蓝暴,真是额定270w,外加宽幅,结局很悲惨,依旧是原有故障...

-------------------------
跪求大神解疑!
感觉讯维坛内定有高手云集,定有神人遇见过,希望大家看到指下路,我是绞尽脑汁了,会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我也期待问题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期待问题的答案!

你也遇到了吗?这事真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遇到了吗?这事真头大

你可以卖给客户  俩个空调或是风扇   是不大  看事办

网友:
搞的稀里糊涂的,直接没看懂你说什么。我建议,把东西一样一样置换到一台自用的机器上,最后不就确定是哪个问题吗?我遇到几次是机箱问题。、

网友:
换电源试试,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现象,换电源问题解决。还有看下硬盘温度是不是过高或者有问题了。

确实不错,早时两台全部换电源解决

网友(2017-04-01):
客户那边才会 你那边不会 且要电网吹才砍一会就可以开机  这个你在考虑客户那边的环境是不是比较潮湿啊!

网友:
1.在店里测试正常在客户家里不正常是否客户家里电压问题

网友:
2.建议换个U试试,以前遇到过这种换U解决。
U和主板CPU插问题

网友C:
建议先代换一个好的开关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代换一个好的开关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

他已经更换过电源,不像是电源的问题,并且全汉的电源也算是品牌电源,质量应该还不错,更像是空气湿度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是否可行?

网友D:
怎么感觉像是硬盘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像是硬盘的问题啊

也有可能是,最近遇见一个独立显卡坏的,点亮几分钟就没图像啦,最后看了一下独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最近遇见一个独立显卡坏的,点亮几分钟就没图像啦,最后看了一下独显坏

版主青岛的?我临沂的。

网友:
AMD的cpu容易坏,风扇也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