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MS-7519 VER:1.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5-25):
MSI主板 MS-7519 开机不跑码  客户说把打印机插上后电脑就不行了  我量了主板上的供电 都正常  我就把 BIOS刷了  还是一样  就把IO换了还是不行  怎么搞   求解

网友A:
把串口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
你要按时序一步一步量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芯片拆了,看看

串口芯片拆了 一样的  也换了

网友:
摸摸那个芯片发烫,先拆了。。。

网友B:
应该是南桥挂了,打印机插拨USB造成的吧

网友:
基本条件都没去查就乱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挂了,打印机插拨USB造成的吧

插拔USB会烧SB??

网友:
USB是直接与南桥相连的,插拔USB烧南桥是正常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拔USB会烧SB??

是的,USB直插sb,烧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