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5770 恒金1G无供电求救

楼主(2014-05-25):
迪兰恒进HD5770 恒金1G无GPU供电无显存供电
不知道怎样下手。
求迪兰恒进HD5770 恒金1G BIOS
求UP6204BJ PDF
用户说本来就掉了BIOS旁边的电容,他自己再补上去后就不亮了·掉下后没上机。补上后才上的机。
来到我这,我提了BIOS出来·BIOS里有数据,芯片没问题能刷能提
可是就是没有GPU供电也没有显存供电·

补充内容 (2014-5-30 13:15):
那个两个UP7706第六脚VOUT没有电压。4脚CNTL有5V

网友(点评):
此卡没GPU供电就没有显存供电,GPU供电IC为两种电压5V和12V,GPU供电除核心0.9-1.1和显存1.6V供电外还有1.05V,1.15V,1.8V3个旁路,分别由1个单项PWM和2个UP7706组成,先查7706 6脚有无供电,若无就看4脚是否有5V

网友(点评):
如果4脚没有5V证明核心供电IC是没用产生5V,你只需要从门电路5V稳压器接线分到UP7706 4脚即可

网友:
这个还是等高手来吧!!!

网友A:
先测下短路不,供电先修出来再说,bios别急,我只有up6206.up6207的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短路不,供电先修出来再说,bios别急,我只有up6206.up6207的pdf

没有UP6204BJ的PDF供电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场管上有12V电压.供电由6204控制,所以我想应该要检查了6204才决定下一步`不知道这样想对不`

网友:
有没有把旁边的元件弄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UP6204BJ的PDF供电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场管上有12V电压.供电由6204控制,所以我想应该要检查了6204才决 ...

up6204跟up6206那些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基准电压不同,肯定是要先修出来供电再说其他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6204跟up6206那些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基准电压不同,肯定是要先修出来供电再说其他的了

不一样吧`6204是40脚`6206是48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吧`6204是40脚`6206是48脚`````

有pdf就贡献出来啊,给需要的人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pdf就贡献出来啊,给需要的人下载

那一个是EN脚啊`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个是EN脚啊`我怎么找不到``

第六脚是开启

网友B:
擦```/EN这样我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EN这样我都看不到```

仔细一点,有的不是直标的en,也可以排除一下

网友:
EN线路跑不出来啊``跑来跑去都是死胡同``

网友:
修好没有分享下

网友:
没有``现在EN有3.3V电压`但是PDF上标着EN应该是5V`R1R2R3R4电压才1.9V`同样应该是5V`EN跑线跑不出来`

网友:
再认真跑跑哦。电路太密集了不好跑哎

网友:
那个两个UP7706第六脚VOUT没有电压。4脚CNTL有5V

网友C:
测量第3脚,第2脚,第8脚,看是否电压正常。如果正常还是没有输出,可换改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第3脚,第2脚,第8脚,看是否电压正常。如果正常还是没有输出,可换改芯片

8脚是接地的啊··2-3脚是没有电压·两个都没有·只有第4脚有电压·

网友D:
直接更换6204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更换6204就好了

6204EN电压才3V·标准是5V·电压不够他不工作,换他干嘛·

网友(点评):
en电压高电平开启的,3V已是正常啦,LZ是否查错方向啦

网友:
会不会他里面有短路拉低了,如果有配件你可以换了试试嘛

网友:
EN和输入电压都没有,芯片肯定不工作,检测EN和VIN的相关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04EN电压才3V·标准是5V·电压不够他不工作,换他干嘛·

我现在在查UP7706`.上面第一个7706第3脚的电容.第6-7脚电容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