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联德电源电阻烧黑求欧姆

楼主(2014-05-25):
TFX0250P5W  长条迷你机箱用的电源 ,整流桥旁有两个大电阻,一个红色,一个灰色水泥样的,其中一个水泥样的烧黑了板都黑了...测了下两端无穷大...,同一路的2个22uf200V 一并爆炸, 这个电阻是多少欧的啊?

网友A:
上图看看才能知道。

网友B:
这个电阻是我换过的,用没多久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才能知道。

帮忙看下,大约是多少欧的

网友:
大神去哪儿了~~~~

网友(点评):
好像是0.29欧姆

网友:
实在看不清楚,先分析一下电路,根据电路,可以大概确定阻值。

网友C:
有一个开关管的S极限流电阻是0.12欧,也就是说这个电阻相关的开关管肯定也挂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我换过的,用没多久就烧了

这个是限流电阻,只有零点几欧到几十欧,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开关管的S极限流电阻是0.12欧,也就是说这个电阻相关的开关管肯定也挂鸟...

开关管贴在散热片上的吗?

网友(点评):
要加硅胶绝缘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