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和IO有关系吗?

楼主(2014-05-25):
有一块技嘉GA-G31M-ES2C (VER:2.3)的主板,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测量5V正常,时钟和数据脚正常,刷过BIOS还是不行,是不是南桥的问题,请问这个USB接口不能用是否和IO有关系?由于没有同型号的IO,不然更换一个试一下了。

网友:
USB不能用,和I O没有关系,还是SB的原因,直接更换SB

网友:
直接换南桥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接口针断了。南桥什么的。

网友A:
就应该南桥的事

网友:
USB大多量的都是由南桥来控制的。。供电正常,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USB是SB管理的,干SB前,细心检查一下!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应该南桥的事

usb应该由南桥管理,与io没关系

网友:
先看看USB的供电,再打下两根线的阻值。然后桥

网友:
如果确定接口没有断路的话,直接加焊南桥或者干南桥吧,USB口有南桥控制的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加焊南桥,不行换个南桥,顺便问一下同行们,USB的2跟数据线,直接连接旁边的一个6个脚的芯片,再连接南桥,我看了电路图,这个6脚的芯片内部结构全是二极管,不晓得这个是起什么作用,懂的讲一下好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加焊南桥,不行换个南桥,顺便问一下同行们,USB的2跟数据线,直接连接旁边的一个6个脚的芯片, ...

钳位二极管.防止在热拔插USB口的时候损坏南桥的

网友:
量完了其它的条件,果断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