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开机黑屏

楼主(2014-05-25):
联想C305开机黑屏,裸板电流挡在0.99 。。

网友(2014-07-05):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期待高手解救中

网友(2014-08-21):
今天接了台 不显示电流1.9 直接干北桥 装起来才发现时显时不显示 明天又要拆机

网友(2014-10-29):
这个 主板。电池没电,电流会卡1.0几 的样子的。

网友:
学习学习,看怎么解决。

网友A(2016-05-25):
楼主 修好了吗  我的加电 1.25 不显

网友B:
         手上一台1.3A 不显,这机子之前有修过一台cpu坏,还有南桥脱焊,还有焊北桥好了。

网友B:
   刚刚又加焊了一下南桥,现在亮机子。可能是之前没焊好,电流在1.3(裸板,有cpu有内存)。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台1.3A 不显,这机子之前有修过一台cpu坏,还有南桥脱焊,还有焊北桥好了。

你这台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又加焊了一下南桥,现在亮机子。可能是之前没焊好,电流在1.3(裸板,有cpu有内存)。大家参考一下。

最好植球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C(2016-06-29):
电流卡在0.87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卡在0.87是哪的问题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都出来了  供电很正常

网友:
已经修好  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修好了吗  我的加电 1.25 不显

你的那台后来修好了吗?今天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D:
只要你知道电视机遥控的健码,你就可以改程序里的代码,用你想用的按健随心所欲地遥控了,我用1、2、3、4、来分别控制K1、K2、K3!4为清零,停机;我的遥控器上的1、2、3、4对应的代码数据分别为0x0c,0x18,0x5e,0x08.你高兴,就把上面这一组改成你遥控器上的代码,就OK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知道电视机遥控的健码,你就可以改程序里的代码,用你想用的按健随心所欲地遥控了,我用1、2、3、4、 ...

你的回帖好像与此贴无关哎╮(╯▽╰)╭这样好吗?

网友E(2016-08-03):
Z这种机器小电池没电会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Z这种机器小电池没电会不亮的

很多amd的没有小电池会出现不跑码,不触发,不显示等各种问题

网友(2016-11-05):
没电池是开不了,换了电池,开机掉电一次,再开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