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小故障分享

楼主(2014-05-25):
客户刚拿过来,是按开关通电马上掉电。拆机上电,待机0.01A,--0.08A然后上到0.27A的时候定住了。拿掉CPU,后0.01A-0.06-0.08A,然后在0.06-0.08之间来回跳;而且还自动触发。本人菜鸟一个,刷BIOS什么都做了还是不行。无意中看到WIFI,想想会不会是这个东东,一拆不自动触摸发了,按开关OK了。其实找不到什么方法记下来维修记录,就在这里写下来,就是为了以后有空的时候看看。大家可以略过。

网友:
楼主仔细,应该是无线网卡短路了吧?

网友(2014-07-17):
网卡的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有时候会出现这故障的,曾修过一华硕的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