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修三台本子。

楼主(2014-05-25):
  今天小修三个本子;上班10点多来个同行送来个本子戴尔1440 上电0.76。。告诉同行主板问题要留机,同行同意准备开干。拆机仔细观察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痕迹。没发现异常通电。还是0.76.换了2个条子问题依旧。拿出神器(示波器) 测量内存两根总线 MEM_SCLK MEM_SDATA 发现无波。。不管了直接ADS#.经过测量ADS#波形完美 。看来硬启动没问题还是出在软启动上了。  想了想,ADS#出来了证明CPU开始和北桥通讯了。(CPU-北桥-南桥-EC-BIOS)  BIOS 在原路返回到CPU 去控制CPU寻址 。。想来想去还是刷BIOS 简单。直接开干在论坛找了个BIOS 刷上 。上电问题依旧0.76不动了。。测量内存波总线波形还没出来。。想了一会还是在刷一个吧。。在论坛找了一下就3个BIOS ,在来一个。。刷上去在测试还是0.76.。你妹的郁闷啊。。。仔细回想一下客户说当时用的好好。关机过2个小时就开不了机了。。问题应该没出在桥上。。这次打了一下帧周期波形还是没有。。在论坛上找了一下没有关于这个问题。。还一个BIOS 。。不想了继续 在刷一个 不行再测试桥吧(说实话打值真的很累)。第三次下了个BIOS刷上去。按装CPU 上电。。电流0.8几。。电流有变化了。。为什么是0.8几 。翻过来一看晕 这次没装内存。内存上去电流一路小平跑,接屏亮机。。。。中午吃饭了又来了位帅哥说电脑开机出现WIN7界面就掉电。不考虑接过机器直接测试硬盘。。经测量10%就不到20个绿道。问题不大 和帅哥说。。做系统吧,帅哥同意。搞起。。系统G好了释放到18% 问题来了 又掉电。。你妹呀。。直接摸风扇底部。。感觉温度不高啊为什么掉电呢。。不管了反正是海尔的T6 好拆,打开后面板看见铜管 用手一摸烫人。。告诉帅哥温度高了灰尘多需要清灰。帅哥同意 。。一小会青灰完成。。之后做系统 释放OK  问题解决。。  这个搞完 问领导还有别的机器码。。领导说必须有。。随手拿来一台IBM  X230I 一看机器好新  问领导什么毛病。。领导说进水了。。进水机器不能上电。。直接拆吧 。拆到键盘的时候一看我去。键盘地下全是水 看来当时没少进,IBM商务本说实话真不错里边的黑胶纸起了很大作用。不管了继续拆 把板子都拆好后发现。因为有黑胶纸的缘故。板子进的水也不是特别多。。上BGA 调到150度 烤了20分钟左右。。拿过来 上电。电流嗖嗖上去了。接屏亮机不管了。。装上 装好后发现插电源自动上电 开关没反应了。进系统别的键都好用就开关不行。反复测试几次感觉是开关坏了。后来在店里找了个型号差不多的键盘装上去。按开关好用。不管了。。剩下就是领导的问题了。。。今天小修三台本子其实都是小毛病。。。问题不大有些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区动桥。尤其软启动太麻烦。。。。今天写到这里 有的时候不爱写 都是些小毛病感觉没经典。。呵呵   大家看的还可以 给加点分 谢谢 。。点击下面评分 给几分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BIOS也这么麻烦的呀。。。。修机真辛苦呀。还是作老板好

老板有老板的痛苦!

网友:
楼主修的第一台机器比较经典

网友A:
我觉得第一台机器可以详细写下 ……
把亮机的BIOS分享下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一台机器可以详细写下 ……
把亮机的BIOS分享下 吧

嗯  明天把BIOS 分享了。。在店里的电脑上。

网友:
楼主辛苦,刷BIOS楼主楼主刷有4次呀,!技术感觉牛B!

网友:
修的很不错的,大家要学习呀

网友:
软启动太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看来在基地培训学到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长的技术贴看看学习学习

BIOS也是这么麻烦  啊   。。

网友:
得亏你的下载分够多,一般人下两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 ,值得学习,戴尔的机子就是问题多多啊

网友:
长篇大论,没有图,感觉像 是看小说,吃力,谢谢楼主共享经验!

网友:
MEM_SCLK MEM_SDATA 发现无波
------有的困惑。为什么没有波但是BOIS的问题。

网友:
现在找BIOS很郁闷,好多都不能用

网友:
有时BIOS芯片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BIOS也是这么麻烦啊

网友C:
从楼主修第一台机器来看,你的技术是很过硬的,可是第二台怎么感觉像个新手一样了,进系统掉电这与硬盘有几毛钱的关系啊,你竟然直接换系统,这也太让人跌眼竟了吧,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三台机器第一台有技术含量。像第二台清灰你们那地方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修第一台机器来看,你的技术是很过硬的,可是第二台怎么感觉像个新手一样了,进系统掉电这与硬盘有几毛 ...

也许吧 我遇到很多机器进系统滚动条 有的硬盘问题 比较多。。其次是系统 。。灰尘不可能这么快就掉电。。他这个本子有问题 检测硬件检测不过去。。。后来直接回车才行 不能自检的。。。我喜欢先简单在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台机器第一台有技术含量。像第二台清灰你们那地方收多少钱?

青灰和系统80

你们那里价格高点

网友:
DELL的机子BIOS很爱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修第一台机器来看,你的技术是很过硬的,可是第二台怎么感觉像个新手一样了,进系统掉电这与硬盘有几毛 ...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不知道你看没。。 当时正在吃饭。。

网友:
下的BIOS会那么多不好用的吗?楼主点也太被了吧,呵呵

网友:
楼主你那地方的?清灰和系统加 一起80还是一样80?我们这地方加一起80客户都不一定清。我上次去一个客户那里清灰一个DELL的本子,要全拆才能清的,客户只给20元,我直接走人了。不干了,生不起这个气哟。

网友:
第一个修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看得好累呀!这样排版;
重新排版一下啊。

网友:
BIOS怎么下好几个才好用啊

网友(点评):
因为没有下到对应的。

网友:
修的不错,这个经验也不错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4110不触发的

网友:
bios 问题也很多啊

网友:
刷4个BIOS才好,这么执着,不知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网友(点评):
维修需要有这个耐心。。

网友:
BIOS 挺麻烦的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懂电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现在找BIOS很郁闷,好多都不能用,有时写了几次还不可以,以为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点评):
要看板号 和显卡型号。。

网友:
其实你第二个机器排除就有问题,进系统掉电,就直接考虑做系统了?掉电我认为比较多的故障要么就是主板供电问题,第二就是cpu问题,第三有可能是温度高有问题,还有就是内存。硬盘坏道不会掉电的。系统掉电一般不会有,极少,如果怀疑系统问题,进pe看看掉不掉不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