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1.05v 问题

楼主(2014-05-25):
手上有台联想 y450 的 机  触发0.18 掉电  1.05v 不出    把cpu拆了  0.18不会掉电  但1。05v 还是不出  芯片 场管 电感都换了 还是不行 严格说不是不出  是出来立马就掉  万用表数值会跳一下  把南桥拆了 插电自动触发 0.26 一会儿掉到0.18  也就是1.05v出来过几秒掉为0   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大神  出来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
过压保护了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拆下南桥还能上电吗,或者说没了南桥还能正常上电吗?、

网友:
楼主拆南桥还能上电?????

网友:
Replace the south bridge.

网友:
拆掉南桥会自动上电   另外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给rt8204的ton引脚用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两伏的电压   输出1.06

网友A:
我的解决办法是给rt8204的ton引脚用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两伏的电压   输出1.06    另外拆南桥自动上电

网友:
晕  发出了我以为没

网友:
拆掉南桥上电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决办法是给rt8204的ton引脚用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两伏的电压   输出1.06    另外拆南桥自动上电

碰到一台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楼主这机器问题在小板上啊~~有通病,你看看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拆南桥可以自动触发,第一次听说,不过这机器通病应该是1.8v没出来吧

网友:
没南桥可以出发吗

网友:
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1.8v
是有的 通病的管子也是好的 最后换了大板还是没好   最最后我把1.05v ton引脚上没装的电容换了个100k的电阻1.05 就出了   最最最后电阻拆了  还是可以出  也就是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