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CM7安装上CPU无供电,不安装CPU,有供电

楼主(2014-05-25):
MSI 945GCM7  主板  期间换过一个内存旁边的电容(鼓包)后还是没用  后换了UP6103s8,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给这个芯片供电的一个70N02管子坏了一个,在折腾的期间,点亮过1次,后再也点不亮了,

不安装CPU  可以测到MOS管有电压,跑码的那个显示00    安装上CPU,MOS管无电压,显示F

难道是CPU座子问题?那里面的针脚被我全部挑起来了还是没用,用手按住CPU开机还是没用,真是CPU座子我也没有办法了,只有一个风枪

网友:
CPU是好的,换个CPU还是这样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安装上CPU  那个MOS管无电压了,CPU就应该无供电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测CPU电压,怎么CPU电压?  775脚的

网友B:
U的管理芯片了问题了,可以换一换,也可先测量看看是不否坏了,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的管理芯片了问题了,可以换一换,也可先测量看看是不否坏了,再换

买了4个  UP6103S8  换了几次了  应该这个是好的

网友C:
我看你还是查查V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还是查查VID吧

775脚的VID 怎么查 谢谢

网友D:
U侦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侦测电路出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测量了U出来的几个排阻  其中有3个  510排阻  每组有一个阻值37欧左右,其他阻值都在51欧左右,拆开量,全部为51欧,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14-07-22):
查内存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系统管理总线3.3V,这几个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