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5):
兄弟们,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杂牌电源引起的供电不足,造成硬盘经常认不到的问题。而且那些电源一般都是把PATA接口设计的近。SATA电源接口设计得远。我有时是把PATA接口剪掉来达到减短电源线提高电压衰减的目的。我想知道这些有作用吗?其实我都是想当然。觉得这样就可以在不换电源的情况下减少硬盘故障。

网友(点评):
可以起到作用,但是最好选好的电源为好,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什么逻辑?带载能力不足不是靠剪短输出线来加强的噻。

网友:
楼主应该没怎修过电源!否则不会说出这样可笑的。。。。。

网友:
电源设计时就计算好了,再说了剪短了也没什么作用,一般减少衰减都是提高电压来达到。要想提高带负载能力,就买好的电源。一些次的电源为了节省开支用的线径较细这样就影响了电源的使用。

网友:
电源接口线本来都不是很线,剪短了,还是一样,, 还是换个好一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