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触发 都是保隔惹的祸

楼主(2014-05-25):
今天接到一台G4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灯也不会亮,接上电流表一看,0.01估计待机都没出,按开关果然没反应,先把键盘拆了看看吧,可以看到开关板的排线接口在主板的地方,拿起万用表一阵戳,开关为好,但是电压不对,只有0.6V。没办法拆机吧
拆出主板观察整班无异常,然后各大电感打了个值,均无异常,公共电也无短路迹象,再次插上电流表,一个供电都没有,待机没出啊,找了个上管D极好吧,主供电都没,看来应该是保隔的问题了。
下了个图纸,一个一个量,发现敌情啊,如图

适配器的电过了PL7 PL9之后,到达PQ23这个P管的D极,G极为低导通后输出电压+VAD,然后到达PQ52这个N管的D极,这里均正常,但是PQ52的S极无电压,G极也无电压,看来是这里的问题了,接着往下查。如图

PQ52若想导通,G极电压必须>=19V,那么PQ18必须截止,PQ18的G极是之前已经出的+VAD,必须PQ17导通把他拉低,才能实现最终目的。那么这个NPN型的三极管控制极必须为高,测了一下这2个管子,6个脚,只有PQ17的控制极有着0.3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呢,2脚ACIN接了个二极管反向不同,1M欧电阻等于没电,但是3脚也没输出电压啊。开始晕忽忽了。。。每当这个时候烟民都会有同一个举动,抽根烟缓缓,在仔细想想想吧。ACOK_IN是由DC#控制,那边并没拉低,难道是击穿把+VAD拉到地里去了?
不对不对,再次整理思绪,不管他怎样,至少他确保PQ18不导通,这不就完了吗,对,查PQ18的D极,上图所指D极3个来源,BATDIS肯定是电池的,先不管,ACOK IN和+VH28都接了个电阻,前者有*号,板子上找到了,如图

不存在,而且2处焊点不通。下面就看+VH28了,如图

PU2的17教VOUT输出,经过PR55保险,和PR117,难道是保险烧了吗,那不是赚到了,一亿个草泥马在我眼前奔腾,经测量PR55处正常出电压,但是到了PR117前端有,后端无,立马转到欧姆挡,擦电阻正常。我又要抽烟了,这尼玛2个管子之前也侧过没有击穿的现象,附近电阻都正常,没有电容,上图有个耦合电容我都去掉了,这尼玛到底怎么了,休息一会吧,累了等下再看。
回顾了昨晚欧冠的锦集,顿时精气神倍儿爽,拿起板子对着电路图,还是无奈的抽着烟。。。。要么换个管子试试吧,这样的管子料板里也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不管了,拆下来,换上去,上电,测测开关,我******。有3V,短接开关,电流到0.18掉下来,一亿个草泥马再次奔腾,不是还有问题吧,这时电流表再次上去,0.8了 开心了 没叉内存,原来是刚才放过电试过了。插上内存 接上屏,虽然有点不喜欢 但是HP的LOGO出来了,心情舒畅了。
总结,不知道这是不是软击穿,总之管子是坏了,就这么个破东西整一下午,之前还在想这VH28有30多V,经过2个电阻就算管子穿,也不至于直接拉没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错的。
各位大神,发帖不容易,加分不扣分,打发点吧

HP G4的图纸,板号R13,

网友:
人气在哪里

网友:
分析的不错的。

网友:
学到了,楼主犀利

网友:
基础不好,感觉这个板不好修

网友:
基础不好  看不懂

网友:
饱嗝比较好茶

网友:
不关ACOK的事,知道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样也行!谢楼主图纸!

网友:
高手啊 还是学的多修的快啊

网友:
过程很精彩,结果很平淡 ,喽驻分析的还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G4不触发刷BIOS好了很多台

网友:
我是个新手,我想给你这加分,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加的,是不是点下支持就行啊?

网友A:
打字辛苦不容易啊,楼主写了这么多,竟然只有两个人给加分,真让人心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辛苦不容易啊,楼主写了这么多,竟然只有两个人给加分,真让人心寒啊

呵呵习惯了 他们学员随便一个水贴就是精华啊什么的

网友(2014-07-17):
早应该换个电源试试的.HP就这么变态

网友:
嗯,对板子的分析还是挺好的。这种是有预供电,隔离这是有时序,外接通电大约1秒后AC灯才亮。

网友(2014-08-22):
这个VH28电压应该也是PQ52 N沟道场管 G级导通的具体产生条件之一。

网友:
我的跟你差不多现象。。 看了你的果然思路通了 学习了

网友:
升压的方式。

网友(2014-10-09):
HP G4 机器 毛病正多

网友: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
保护隔离的场管是P管,还是挺好搞的,上次遇到一台HP 的保护隔离电路是N管,超难修。LZ的功底还是不错的

网友:
pq52 G极=19V?????不是PU2 VH28 升压到一个二十几伏????

网友:
HP和ASUS哪个好些???

网友:
这特么也可以 你强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种问题也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火前留名,又一个不触发

网友(2014-11-09):
密码多少? 贡献图纸还设什么密码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