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T220总丢程序

楼主(2014-05-25):
一台三星T220不开机,刷了MCU好了,用了一月又不开了,这次把存储器也换了,原来的是MX25L1005MC,换的是PM25V010,写了MCU换上OK
不开机

网友:
一台三星T220不开机,刷了MCU好了,用了一月又不开了,这次把存储器也换了,原来的是MX25L1005MC,换的是PM25V010,写了MCU换上OK了,过了一天又回来了,问题和原来一样不开机,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在线刷过没有?

网友:
换个原装芯片试下

网友:
三星这个可不可以在线刷,没在线刷的工具。

网友:
根本就不是程序问题。怎么刷也没用。
你把IC604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换个新25就不会出现同样的故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