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华硕M2N68-AM SE2开机卡在logo插个u盘能进系统

楼主(2014-05-25):
     华硕M2N68-AM SE2开机卡在logo处,键盘不能用,插个u盘(没有引导文件)重启能进系统,也能进bios,而且只有一个u口插u盘能进系统,其他3个就不好使。但进系统后,u口鼠标键盘好使,u盘认不到,拔掉u盘才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前置usb接口还好使。
       这块板子一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掉电,换了晶振,可以开机但卡在logo画面,我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本人维修经验少,没有思路了,特发帖向高人请教。

网友:
AMD的就那点事,桥挂了吧,可能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过是桥的问题,但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只是主板4个u口不识别u盘,但前置的识别u盘。

网友A:
说了那么多,问题都出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问题都出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桥。

我现在纠结和理解不了的是,为什么不插u盘进不了系统,而且是随意插一个普通u盘就可以,这u盘就像一个钥匙盘。

网友:
直接上BGA加焊桥吧,这块主板桥虚焊是通病

网友(点评):
已经加焊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