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5):
配置:L5420  映泰P43  迪兰HD5770 1G  内存DDR2 667 1G*4  鑫谷额定300W
屏幕无显示,开机没有“滴”声,主板灯亮,CPU风扇,电源风扇,显卡风扇,机箱风扇都转。替换用8600GT的显卡可以正常启动。将5770和该电源接到另外一台机器AMD速龙64 X2 4000+ 技嘉AM2主板上竟然也可以正常开机。【已经仔细检查过内存,连接线,没有问题,取过主板电池放电】,主要是手头上没有额定功率大的电源替换试验,想问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还可能是其他哪个配件问题,应该不存在兼容性问题,之前这个机器已经稳定运行1年,也没有超频过。

网友A:
多是电源老化,带载能力下降,如果电源已过保修期,则可以拆开看一下有没电容鼓起怀孕的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是电源老化,带载能力下降,如果电源已过保修期,则可以拆开看一下有没电容鼓起怀孕的直接更换

现在一般买个啥样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A:
去京东看看,250元的电源,长城、航嘉、全汉、海韵都不错

网友:
300W的电源没问题呀。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可能是内存条没插好。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京东看看,250元的电源,长城、航嘉、全汉、海韵都不错

买了个安钛克额定450w的,故障依旧,难道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用主板测试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