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X2250WLED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4-05-25):
拿来时不通电,准备拆机检查,但发现这显示器特别难拆,费了好久时间才拆得开,测量发现20V供电输出二极管MBR5200击穿,有两个并联的,只有一个击穿,红圈那个就是击穿的
但找不到一样的来换,于是找了个IN5408换上,测量输出电压21.7V,另一路5.02V也正常了,接上驱动板和升压板,开机能正常显示了,用了8个小时左右没问题就叫客户来拿。才隔了一天客户由拿来了,说是显示一下屏幕黑屏了过几秒又亮,指示灯一直亮,我就拿来试了一下果真的这样,有时暗屏后就再没有亮过,因为那击穿的那一路电压是给升压板工作的,就怀疑是换的二极管不对,就找了参数差不多的换上,都一样出现问题,升压板管理芯片是INL858RN, 16脚接的一个9997GH控制极,正常的时候是2.3V,屏幕黑了之后是0.4V,我想问下是电源板输出的二极管没换对还是升压板有问题呢,手头刚好没有10P的通用升压板代换来试

网友:
再换个    要么就是还有短路

网友:
建议吧其它边上的二极管换了

网友:
把那个二极管也换 个试试,

网友:
把另一个也换成了IN5408,通电10多秒就击穿开裂了一个

网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研究下最好。

网友:
试改压条.进去....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要是碰到这种情况,都换一对一样的二极管!
把二次电源输出的电容全换了试试!
把按键拔下去点也会黑屏吗?

网友:
两个二极管一起 换了吧   两个肯定都是性能不量了

网友:
分析换的管子不合适,这个一般得换成原装管才行,代换行不通

网友:
淘宝上卖了原装MBR5200换上还是一样,确定故障在升压板了,用通用升压板换后正常,但是开机瞬间会白屏1秒左右才显示图像,把ENA开启线换了另一半,开机没有白屏了,但是屏幕亮度很暗,索性直接把开启线接到了屏供电上,开机依然先白屏后有图像,但只是一瞬间白屏,时间很短,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 应该把那两个二极管全换了~~

网友:
电容有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