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大伙帮我看看吧

楼主(2014-05-25):
我电信的宽带40M,别人是10M的。我攻击他。我自己掉线了。是我自己路由器挂掉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以前攻击别人,路由器灯狂闪。然后路由器192.168.1.1 ping不通了

网友:
活该!害人终害己!

网友A:
我来帮你解决..但请说出攻击的理由..

网友:
路由器复位试一试,不行的话要么就是路由器挂掉了要么就是电信运营商监测到你了,坑人的事还是少做点。

网友:
落上说的对  还是自己整自己的吧  搞别人干嘛

网友:
你换一个网线 在换歌路由器 还不行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路由器 应该是路由器、

网友:
害人终害己,唉

网友:
挥刀砍人成自宫

网友:
干得漂亮,我是说你攻击对象。。损人不利己的事少做啊小伙子

网友:
怎么攻击的

网友:
路由器挂了吧,应该是的,不过你是怎么攻击的?干嘛攻击人家呢。最多也就ping一下就好了啊,惩罚式断网10分钟,这也就到头了嘛。。难道是你的路由没有人家强悍

网友:
没有见过攻击别人会路由器挂了的,从原理上来讲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你解决..但请说出攻击的理由..

      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你攻击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
看热闹的。。。。。。。

网友:
这种事少做啊,坑人啊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怎么攻击啊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