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玩英雄联盟卡屏,黑屏

楼主(2014-05-25):
全部都是全新的配件组装起来的,昨天给配好的,拿回来玩了六次三次卡屏黑屏一次,今天抱回去内存换过了还是卡,加上显卡之后还会黑屏……CPU主板都是联保的,上面还有序列号之类的,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呀?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那你就一个一个换喽。排除法。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工包的吧

网友:
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一个一个换喽。排除法。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工包的吧

看他的意思是用的U带的集显...把U放在另外一个板上去就知道是不是U的问题了..谁知道你有没有打运行库补丁呢

网友:
电源攻率不够

网友:
最好将你的配件合部发上来看看,是不是配得不怎麼合理。

网友:
也可以一个一个配件来换,换到不卡屏或者是不黑屏就是了。。

网友:
A10内置显卡 很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