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上的apm3055l用万用表量没有反应,是否为损坏?

楼主(2014-05-25):
求助,ATI5770显卡上插上后没有视频信号输出,用万用表量后面的apm3055l没有反应,插电脑上没视频信号输出,D级没电压,S级没输出,是否为损坏?如果损坏,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供电都没有哪来的输出?
辅助供电的电源插了吗?

网友A:
什么叫没有反应??是D级没有电压还是S级没有输出?

网友B:
这个图怎么来自数码之家论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没有反应??是D级没有电压还是S级没有输出?

插电脑上没视频信号输出,表打2K,D级没电压,S级没输出,打20K,D级没电压,S级2.8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怎么来自数码之家论坛啊?

图做完直接发数码之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做完直接发数码之家了

那个场管是不是给显存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场管是不是给显存供电的?

没有资料,不过看上去应该是,边上就是显存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资料,不过看上去应该是,边上就是显存颗粒

那个辅助电源你插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辅助电源你插上了吗?

插了,还是没有视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电脑上没视频信号输出,表打2K,D级没电压,S级没输出,打20K,D级没电压,S级2.87

你这个是在测电压还是在打阻值?

网友D:
什么叫没反应!楼主是怎样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在测电压还是在打阻值?

表打2K,S级无阻值,打20K,S级阻值2.87,至于电压,一点都没有

网友B: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D极和S极短路吗?想换的话主板上应该有,没有的话拆个CPU供电的上管换上试试呗!
感觉它上边怎么也得有点电呀,没有电要不是哪里短路保护了,要不就是3055的上一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正常吗?

根本没有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没反应!楼主是怎样测量的???

表打2K,S级无阻值,打20K,S级阻值2.87,至于电压,一点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表打2K,S级无阻值,打20K,S级阻值2.87,至于电压,一点都没有

你没有数字表吗?测一下GS,GD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数字表吗?测一下GS,GD是否短路。

只有电子表啊,数字表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数字表吗?测一下GS,GD是否短路。

打到20K的时候DS显示2.87,GS显示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到20K的时候DS显示2.87,GS显示1

测一下DS极正反向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DS极正反向电阻。

20K档,正向电阻2.85,反向2.87

网友E:
要先量下这管是否短路,不短路就跑下供电脚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先量下这管是否短路,不短路就跑下供电脚的线路

没短路,刷了BIOS,亮了,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就灭了,然后显示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