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DA0AX1MB6F0 REV:F 不通电

楼主(2014-05-25):
这个问题最初测试了ECBIOS的引脚以为是EC坏了,原因是引脚的电压,故障现像按开关电流在毫安表上可以看到一点跳动,但不触发,结果是ECBIOS的程序问题,我也重焊了下EC。为了防止大家再次出现我一样的错判我把ECBIOS的电压分别测试下写出来,1.   0.15V,     2.  1.54V ,      3 7 8脚为3.34V,  5   0.22V,   6 1.52V。

网友:
刷BIOS!抓波!!

网友:
一脚应该是3.3才正常

网友:
机子故障是不通电,刷BIOS好了,是吧

网友:
按经验,二脚电压是会变化的,触发前和进系统后为低,系统关机指令发出后有低-高-低跳变

网友:
而且有些脚位电压的变化是由里面程序控制的,比如EC的BIOS程序坏引起不触发和不能软关机

网友(2014-11-15):
麻烦,直接波波测量,看电压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