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5):
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摄像头换过了插硬盘录像机其它接口也一样电源换过 求高手  求  破

网友A:
麻烦发个清晰一点的图片,这样看不清楚呢?监控效果不好或者显示有问题,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1:监控信号线被干扰,就是线路经过大功率的电器,2:摄像头、信号线,硬盘录像机这几个问题,你一个一个排除不就OK了。

网友:
确实看不清楚,也不懂LZ想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
ch20图像暗是吗?把摄像头的视频线两头重新接一下!或者是不是你的网吧照明暗呀?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拍照技术太浪了

网友:
图确实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发个清晰一点的图片,这样看不清楚呢?监控效果不好或者显示有问题,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1:监控信号 ...

第15个图画面上有干扰像有闪电一样并且显示画面发黑基本看不清

网友: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这种情况,那个是接线时没正确接好,两根线时碰触!你可以查一下接头,如果接头没问题那就是什么东东干扰了!

网友:
双绞线的话 线接反了 视频线 视频头没做好

网友:
接头 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