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1650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4-05-25):
今天修到一块板,触发到0.2a就掉电了。打值各大电感正常,无短路,接着测一瞬间的各个电压,测到cpu核心供电的时候没电压,cpu的核心供电的上级电压是正常的,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太复杂,求助高手详解一下,主要要说出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A:
先上个PDF图,才比较好说一些

网友B:
先查 BOOT VDD VCC 这些电压..如果正常..再查找开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上个PDF图,才比较好说一些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I1NTU3fDgzNDVlMWIzYzFjZWM3ZTE0MmFkNWQzMzUyZGJlNDc3fDE3NzY2MzE5MDk%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I1NTU3fDgzNDVlMWIzYzFjZWM3ZTE0MmFkNWQzMzUyZGJlNDc3fDE3NzY2MzE5MDk%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下个内部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 BOOT VDD VCC 这些电压..如果正常..再查找开启信号

这个是相当复杂,你说的这些引脚全部没有,它是配i系列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