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4-05-25):
G455独显,开机大小写有变化 电流有跳变 但是屏幕不亮。看情况是显卡没过。显卡重植后情况一样。犹豫商家收不起价格想放弃了。突然发现主板上有一个JLVDS2接口是空的。没有上零件,打开图纸发现这个是一个集显接口,于是想能不能改集显,反正北桥也带显示功能。 于是该电路。把独显部分的接口和场馆,电容电阻 全部搬家。完成以后通电。发现电流和之前的跳变基本一致。接屏发现屏暗。 二极管的1脚只有0.2V。R255被拉低。查图纸发现时IO直接发出的信号。于是直接断开二极管。再通电,刷刷刷亮机。维修结束。(由于商家收费太低,只有80元.所以就没有深究为什么IO没有发出电压。)  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求加分。

网友:
这技术,好历害

网友:
靠... 80块...没180我都不改..

网友A:
显卡要不要拆除?

网友B:
楼主能能说清楚点吗,看不明白,我也有块G455 AMD 独显的要改,谢谢

网友:
讲解有点不清楚

网友:
价格做成这样.....

网友:
顶一下,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C:
现在市场这么烂了,修主板才80块了,拆装机都50了楼主,苦逼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场这么烂了,修主板才80块了,拆装机都50了楼主,苦逼啊

我们这边同行过来清灰都免费了,能收10元就不错了!修主板报150,马上跑到另外一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同行过来清灰都免费了,能收10元就不错了!修主板报150,马上跑到另外一家了!

吭爹啊,这年头做维修连乞丐都比不上了

网友:
价格战啊   恶性循环

网友:
集显改独显又是改法,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直接改电路的!

网友:
这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能说清楚点吗,看不明白,我也有块G455 AMD 独显的要改,谢谢

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接口和对应的场馆,电容,电阻搬家到对应的位置就好,只是主板没有电容电阻的位号,你要判断清楚对应的阻值和位置就好了。

网友:
好办法,这样机器的寿命延长了

网友:
现在市场这么烂了,修主板才80块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能说清楚点吗,看不明白,我也有块G455 AMD 独显的要改,谢谢

那几个三极管找到了,就是它们旁边的小电阻不好移呀

网友:
这机子修的有点意思  到现在自己还从没改过呢  楼主这机子修的过瘾!

网友E:
独显改集显有这么容易?我上次改一台dell 花了1天多,改了50处地方,到最后还要刷个集显bios才搞定。

网友:
搬家麻烦吗,还是直接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要不要拆除?

不需要 ,本来001的北桥就带有显示功能,其实这个机器是没有工作完的,显卡因为自身的性能不良才不亮机,,因为北桥有显示功能,北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改集显才能成功。

网友:
改集显就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场这么烂了,修主板才80块了,拆装机都50了楼主,苦逼啊

我这边60都有人做  我会乱说?

网友:
手上的独显用的也是LVDS2接口啊

网友(2014-06-25):
维修干得多了就会打价格,刚入行的要想生存就拼技术和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改集显有这么容易?我上次改一台dell 花了1天多,改了50处地方,到最后还要刷个集显bios才搞定。

DELL什么 型号的机器?现在手里有一台DELL 1320的,正在找方法改。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好有耐心啊楼主,电容电阻大搬家要很久吧

网友:
这个算糊弄客户不

网友(2014-08-05):
楼主好技术   收藏了 希望以后能用的着

网友:
电容电阻大搬家要很久吧

网友:
楼主我也正在改这块板子 但是一直没有改出来 能否教一下~

网友(2015-06-26):
手上有一台啊,不亮机,显卡换过,北桥换过。就差没换人

网友:
价格收不起了 ,市场不行。做着都累

网友:
这样改可以吗上次试了不会屏暗啊难道我没认真看

网友:
果然厉害  曾经该国

网友:
这价格让以后的维修行业怎么活

网友:
楼主,你是说的JLVDS1接口吧?独显本身就是JLVDS2接口!另外?不用刷写成集显主板的BIOS吗?

网友(2015-08-07):
我的主板是Y450的看是有集显功能,就是我看图纸,集显供电还有信号,好多的元件没有装。是不是要一一装上去?很是苦逼

网友F:
熟人的电脑,本来花屏。打开看到是显卡已经做过了。本来也没有打算收钱帮下忙结果做完不亮了,发个显卡换上还是一样。郁闷死,现在别人也不买帐,说是来了能亮现在不亮了你看着办吧。以后不管是不是熟人先报风险再报价格,叫爷也不给免费弄了。太蛋痛了,弄两天了都,来来回回芯片做三四次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的

网友:
我们一般不这么搞

网友:
这个机器就北桥容易坏吧 显卡不容易出问题的 为什么要改成集显呢?

网友:
真是晕死,才80装个系统也不止80啊!(为了行业健康发展鼓励发帖设置权限)

网友:
  80块你改得不累吗

网友:
    这样的价格战   估计都会被饿死。

网友(2019-04-04):
前天修的一台一体机显卡通病,也见到这接口,我才不想改,直接BGA让客户再用一段时间就换机去,收80这个价格低了,这些价格都你们自己搞的,一个字 J

网友:
楼主是在电脑城做吧 哎。。恶性竞争 现在这个社会 80块钱好做什么?我们维修人自己把自己给做死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也容易虚焊的 楼主要处理好散热
楼主细心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就是有了楼主这样的人,然后自己作死了,看看楼主什么时候再降点维修费。

网友:
楼主好牛x的感觉,就是价格有点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熟人的电脑,本来花屏。打开看到是显卡已经做过了。本来也没有打算收钱帮下忙结果做完不亮了,发个显卡换上 ...

吃一堑长一智吧。。。。何必呢?钱挣不到一分还要担风险

网友:
还好我11年就离开了电脑城这个恶性竞争的漩涡。。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