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哪种AM2假负载才能跑码?

楼主(2014-05-25):
我这个AM2 940假负载放在两块AM2主板上都不能跑码,主板是好的上真CPU可以跑码。请问大家是用哪种假负载的?

网友:
假负载可以跑码么?只可以用来上电吧。

网友:
假负载可以跑马?第一次听说,如果可以跑马亮机,估计INTEL和AMD早就倒闭了!

网友:
跑马是CPU 发出的指令  如果真能跑马  神仙来了

网友:
哎呀,又被老师吭了,

网友:
假负载要是跑码,那可省下CPU了

网友:
不行吧。INTEL的假负载更坑爹。。CPU电压都不出。

网友:
这东西只能测电压复位什么的,应该不会跑码!把它当真的CPU啦?

网友:
也是啊,假负载能跑码就好了

网友:
呵呵,待我退休了,准备去研究一种不装CPU也能跑码的神器出来,楼主满心期待吧

网友:
假负载要是能跑码,还要CPU干什么

网友:
只能测电压、复位、时钟什么的,应该不会跑码

网友:
楼主我们以后都换假负载好了,便宜又能跑吗。。。CPU能跑码,换个U

网友:
看来我们都落后落伍了,都不知道假负载可以跑码了额..

网友:
假负载只能测试电压,对地数值,不会跑码的。

网友:
假负载能跑码,哪还要真CPU干什么哦。假负载只能当测试工具用。不能当CPU用的。

网友A:
迅维买了全套假负载,一直没用过,没电脑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买了全套假负载,一直没用过,没电脑修啊!

不都是直接换主板吗?不用修啦

网友:
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说,假负载可以跑码,所以各位同学都以为自己的假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