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AR2470 针式打印机,打印一半停机,超高速灯狂闪 求助?

楼主(2014-05-26):
品牌:star 实达
型号:AR2470
故障现象:开机能正常打印,但打印到一半(大概是A4纸的三分之一)就停机不动,超高灯狂闪。按任何键无反应。手动关电源重启,又是如此。冷机第一次打印也是一样,所以应该不是打印头温度过高引起。请教大伙分析一下是哪的故障?

网友A:
每次开机都是打印到一半就停止吗?电源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开机都是打印到一半就停止吗?电源板是否有问题

电源板是好的。电压非常稳。

网友:
最近怎么这么多板坏了的

网友:
检查发送的数据大小,可能是主板的打印缓存部分问题。先考虑是否有代换驱动,用代换驱动测试

网友:
主板问题多

网友:
你看看打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