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4-05-26):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开不了机,拆机后发现ec和待机芯片惨不忍睹。一看这个机器ec带程序的。没办法 走TB买了剪板的ec顺便顶了待机芯片。到了后 更换2个芯片后。待机0.029.不触发。3.5V有,查ec的条件。其他电压都有。测到100脚EC_RSMRST#  只有0.6. 。大家能帮我分析下吗?是别本身拉低了?给各位看官送上图纸

网友A:
你的ec是kb9012qf a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ec是kb9012qf a3吗

嗯  和你说的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是待机好信号,发给南桥的。有可能是南桥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待机好信号,发给南桥的。有可能是南桥拉低

那我把ec100 挑起来 可以知道是谁拉低了吗,啊?

网友D:
直接飞个3.3V 上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个3.3V 上去试试看。

如果被拉低了。你强啦个还会不会还拉低了?

网友:
看EC旁边有没微短,电阻阻值对不对

网友E:
前不久修到过这EC和BIOS之间有断线的!读不到BIOS所以触发不了,楼主钱要赚,生体还得注意呀,生体是革命的本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不久修到过这EC和BIOS之间有断线的!读不到BIOS所以触发不了,楼主钱要赚,生体还得注意呀,生体是革命的 ...

晕,回错帖了,不好意思,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把ec100 挑起来 可以知道是谁拉低了吗,啊?

可以的,挑起来,或者飞线给她一个电压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我把ec100 挑起来 可以知道是谁拉低了吗,啊?

这样最好的办法了,,但是要注意别挑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最好的办法了,,但是要注意别挑短了

现在我有个问题不确定EC_RSMRST# 是触发后有还是待机就有。

网友:
这EC自带程序 确定买的EC本身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有个问题不确定EC_RSMRST# 是触发后有还是待机就有。

待机就有的

网友F:
挑吧   不好挑  就强拉     图纸在手   无忧

网友G:
应该是按下开机键   100脚才出3.3V的吧       ON/off有没高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按下开机键   100脚才出3.3V的吧       ON/off有没高低高

有高低高跳变。你的意思是触发后。才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挑吧   不好挑  就强拉     图纸在手   无忧

你可以帮我看下,EC_RSMRST# 是触发后出的。还是待机就该有

网友A:
我的是触到0.029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触到0.029就掉了

少电压把。这机器我看透了。垃圾的很~能修就修,不能就报价主板把。

网友:
我已经报板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重点在USB。因为有修过一台ACER进液的,就是USB接口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个3.3V 上去试试看。

楼上说的对,把100脚挑起来。前提你必须得知道这片板子是:那个工厂代工的,上电时序。。。。。。。。。都得大概了解的。要不无从下手。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又换了一个ec好了。

网友:
把rsmrst脚挑起看看有没有3,3v

网友H:
楼主要对着时序来分析啊,这个线性3V有没有,有的是按开关后由EC输出的3,3VS5 ON,作为南桥供电的,而后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现在此电压不正常,你就按着这个因果去修好了,带程序的EC是不太容易买到好的,你得确定你买的EC是好的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对着时序来分析啊,这个线性3V有没有,有的是按开关后由EC输出的3,3VS5 ON,作为南桥供电的,而后才会发 ...

嗯。解决了。~就是ec程序的问题。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