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证RTL8111F和 rtl8111E可以代换

楼主(2014-05-26):
       昨天接一台联想E49AL,原故障是EC短路,更换EC后能亮机一切正常,但没试网卡接口,客户回去后发现有线上不了网。经目测网卡接口灯常亮黄色,网卡芯片RTL8111F表面泛黄色,应是是芯片损坏。
      找了一阵子料板没有RTL8111F只找到LRTL8111E,上迅维一查几个兄弟都说试过两者不能替换,但没办法客户等着只能试了,快速换上RTL8111E后进系统认到了有线网卡,插线上网一切正常。
      因此有的说代换后不能用的兄弟肯定是还有外围的电路问题没查好,特发贴分享!!

网友:
哈哈。你好谭冰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2016-08-08):
饿哦我换了好像不行········能认·不能上网

网友:
实际的操作最优效果啊

网友:
是不是有些主板上不能代换呢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可以代换吧 求大神们解答啊 谢谢啦!!!

网友(2016-09-08):
我的是联想M490 我代换看看

网友:
我刚试了几个,,台式板的,不行的

网友:
我也试了下,,发现不行搜一下贴子才搜到你的贴子

网友:
装上去各种问题,,,不但认不到,,还会掉电,,哈哈,,,可能是认板子吧

网友(2016-10-10):
这种确实有时候可以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