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关电视宽带的疑问

楼主(2014-05-26):
请问电视宽带的上网方式是怎样的。客户家拉了电视宽带(是光纤接入方式的),他家有一台笔记本和一台台式机。现在问题来了,笔记本连了光纤猫就可以上网,台式机接了光纤猫检测不到网线(本地连接打交叉),台式机已重新安装系统,网卡也换过,结果是一样(本地连接打交叉)。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如果要连接无线路由,是采用什么连接方式呢?是静态IP吗?IP是从网络供应商处获得吗?

网友A:
台式电脑接光猫打叉,你要看看是不是线有问题,或者找个交换机或路由器,直接连接到台式机网卡,如果还是打叉,你的网卡绝对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电脑接光猫打叉,你要看看是不是线有问题,或者找个交换机或路由器,直接连接到台式机网卡,如果还是打叉, ...

网卡,路由器,网线全部换过,已确定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卡,路由器,网线全部换过,已确定不是硬件问题

那就是你的宽带猫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宽带猫问题了

宽带猫接了个笔记本,直接就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