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华硕990fx主板 声卡问题

楼主(2014-05-26):
华硕990FX 主板  声卡芯片为ALC892
故障现象:进系统能认出声卡并驱动 ,拔插音响设备都能识别得出  前,后板插孔都能区分,无论放音乐还是静音,不发生任何音频声音,只发出沙沙的电流声,屏蔽声卡就没有电流沙沙声,
在WINPE下没有电流声
开机时没有
只有进系统只要一驱动 就会发出沙沙电流声    换系统与驱动都不能解决
我小白 求解决

网友A:
先软后硬,如果确定不是软的问题,那就换芯片了,有时候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像网卡坏一样,各种怪问题都能产生!注意是声卡芯片还是功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如果确定不是软的问题,那就换芯片了,有时候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像网卡坏一样,各种怪问题都 ...

请问功放芯片一般在哪里?比较常见的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如果确定不是软的问题,那就换芯片了,有时候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像网卡坏一样,各种怪问题都 ...

我要已经肯定是硬件故障的原因

网友:
为何不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驱动正常的话,量下声卡供电,量下数据有无短路,都正常就换声卡芯片, 以前修这个问题,基本换个声卡芯片就搞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 换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