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强制断电

楼主(2014-05-26):
悍马HA03-GT3L主板,软关机后,电源、CPU风扇还转,长按开关,也无效,只有拔电源线才能彻底关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故障已确定在主板上。

网友:
查查关于IO关机这方面的电路看看。

网友A:
台式机不会修啊,笔记本倒是经常修道IO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不会修啊,笔记本倒是经常修道IO芯片的

没听说过会修笔记本,不会修台式机的,笔记本比台式机精密得多,技术含量也更高

网友:
换个IO吧 应该是PSON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查相关引脚。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时序倒查  看关机后那个供电没有关掉

网友:
你们都一定肯定是IO坏么..不需要去测量到底在哪一步没关闭导致的无法关机么..IO不要烙铁焊么..

网友:
说明开启信号一直在被拉低  检查下

网友:
这个现象经常遇到,IO的故障多

网友:
换过IO不行 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IO试试。通常IO负责这的

网友:
按关机时序  来修

网友:
先看看南桥我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的板子,换个南桥OK

网友:
电源管理的驱动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哦,可以先打下官方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