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T2208显示器换灯管后亮度低时灯管有“吱吱”的响声,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一台HKC T2208显示器,灯管老化,换灯管后发现有一边的胶皮烧焦,于是弃之不用,灯管上的4个小胶圈也不慎丢失了2个,装好后试机,发现亮度低于86%的时候,灯管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是不是因为边上的胶皮没装造成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导漏电,一般加高亮度高压升高电流,灯管导电端漏电就会发出声音

网友A:
热缩管怎么不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怎么不补上呢?

感谢回复,热缩管已经套上了。

网友:
灯关上的胶圈也有叫的

网友:
不上胶圈会漏电的吧

网友:
你看下是否在安装的时候灯管线 破皮了 导致搭地的情况  在就是灯管本体有问题

网友:
不是,圈圈的问题,应该是灯管漏电,或者是灯管线也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