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东芝L510 三星R65 维修记录

楼主(2014-05-26):
联想Y450 N10GE显卡        开机不亮 电流到1.2左右         测所有电压正常,加焊显卡OK 风枪吹不动
东芝L510        板号:6050A2262201 不开机        更换BQ24721短路,测充电管上下控制级电压都是5V,查芯片与EC的EC_SMB2_DATA对地短路 换EC正常         (BQ24721与24721C可以代换}
三星R65         不开机        无3v ,5V 开启EN信号没有 测MOD-3V正常 h8复位正常,示波器测时钟没有,更换H8 (内有程序)

网友:
H8是桥吗?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没有图纸吗

网友:
几句话就搞好几块板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虽说是几句话 但是中间维修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楼主中间省略一万字啊

网友:
我是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简单的话后面有深厚的功底

网友:
经验丰富 为没看懂

网友:
应该不是一天修的,写的是很简单,修起来估计也费了些时间的

网友:
什么是H8啊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感受,能理解

网友:
几句话搞定,估计楼主也要修上好半天

网友:
一天运气好搞个6-7片板子没问题啊!一天搞三个正常了!

网友:
修的很好的。最好写详细过程让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