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 用E7200 不停的重启!

楼主(2014-05-26):
遇到P43主板不停的重启   不上CPU  4PIN就不会  打过MOS上下管子  G端3组供电都有波形 什么情况!主板原先是好的  客户用E7200  CPU 2天就坏了  换了3快主板一样的毛病  都是使用2天就这样!DC-DC 是UP6206K

补充内容 (2014-5-27 12:37):
再次说明  板子已经从客户的机器上下来了 3快都在我这里 我用的E3400  和自己一直修电脑用的电源   弹主板  CPU  和 内存测试的  一直老样子!DC-DC已经换过!

网友:
换的3片是一样,会不会是你CPU问题

网友:
cpu 你换过么 ?

网友:
CPU后来已经换掉了   DC-DC也换了  BIOS也刷了  故障一样!VID也测过正常

网友:
其中有块主板 我原先还在用L5420  志强4核  都没事!

网友:
有没有解决的思路提供的兄弟?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电源考虑过吗?换了3块主板,而且能确定cpu正常,知道考虑其他外设了

网友:
他的电源怎么样换过吗

网友:
感觉CPU的问题大些...

网友:
你这样的,在重测量时,看看桥发热大不大?若大,就是你的主板不支持这一个CPU!
若,桥不热,就是你的电源可能有问题了,换一台电源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