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14-05-26):
手里有一个长城的旧电源,实在太老了就想改一个可调电源。在网上找来图纸看图纸改装,但是拆到这就无从下手了,实在搞不明白了。

有专业的教一下么??我QQ6641428,实分感谢!

网友A:
7500按图试工呀,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再把+5VSB改做个12V稳压就搞定

网友:
按图改,494的15脚要切断,作为调流电位器的中心端。494芯片的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按图试工呀,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再把+5VSB改做个12V稳压就搞定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原本为电脑专用设计的固定电压输出的电源架构中,监控保护中的过压、欠压保护回路会对你改造成可调电源限制,加装调压部件时,也要同时改造这部分,不然你是调不起来的。

网友B:
不是吧,ATX电源还可以改造成笔记本专用的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ATX电源还可以改造成笔记本专用的可调电源

笔记本可以用  手机也可以用  但是就是不会改啊  买一个的话得300块~

网友C:
正在研究,不过得先把基本功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研究,不过得先把基本功搞好。

看图 跑电路 跑的我头晕眼花。。基功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