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AF 烫手问题

楼主(2014-05-26):
   华硕X88AF 主板型号K40AB ,CPU:SMM120SB012GQ闪龙的,显卡:216-0728018
原始故障是开机不显,大写灯能亮,以前在这修过一个显卡,这次报了更换新显卡,
花了150大洋,上BGA能亮,现在问题是温度很高进系统一分钟不到就蓝屏重启,手去摸CPU铜管
那是相当的烫,刷个BIOS 换过CPU ,改了长转,换过铜管,现在还是相当烫,没招了,大师们指条明路啊。。。。。

网友:
会不会再温控的问题

网友:
南桥楼主看了吗

网友:
发烫跟南桥也有关系嘛。。

网友:
已经解决,换根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