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常见指令

楼主(2014-05-26):
CTRL+Z  中断指令执行,转到T>
CTRL+R  加载CERT到缓存,查看CERT版本
CTRL+T  执行指令,一般用在启动自校准上,输入完校准指令以后,按下CTRL+T来执行校准。
T>/1 回车转到1级
1>r  回车也可以加载CERT,作用同于CTRL+R
1>N1 复位 SMART表
1>t  回车 加载CERT TABLE
1>/  回车即可返回 T>
T>/2 回车转到2级
2>Z  关闭电机(电机停转)
2>U  打开电机(电机启转)
T>V1 回车,查看P表
T>V2 回车,查看道表
T>V4 回车,查看G表
T>#  回车,修改硬盘SN号,SN号决定了硬盘的磁头数,磁头数决定了硬盘容量,所以,SN号很重要,SN号要用大写。
%  百分号指令,查看SN号。
;分号指令,查看硬盘状态,AGE=50正常状态,AGE=4F出错状态,AGE=00进入F级,AGE=其它,自校准中,可以用N50,,22来返回AGE=50正常状态。
。句号指令,查看硬盘工作情况,多按几次句号,看看有没有变化,有变化,表示硬盘在工作,无变化表示硬盘没有工作。
T>/c  转到C级
C>D 查看自校准流程,如果,CERT TABLE坏,则看不到流程,能看到流程说明CERT TABLE是好的。
N50,,22 停止自校准,返回AGE=50
N2,,22 全面自校准,全面自校准过程中,首先会把APP CERT CERT TABLE三个模块读取到缓存,然后,低格固件区,修复固件区坏道,最后,找一片好的区域,把缓存中的固件写入到固件区。跑完02以后,才可以断电,继续修复数据区坏道。
N3,,22   N4,,22 N8,,22.....  N26,,22 等,都是部分自校准。

希捷主要是5大模块
APP 代码模块
CERT 自校准模块
CERT TABLE 自校准流程模块
ATA 接口协议模块
VENDOR 信息模块

判断模块好坏的方法
APP 硬盘自动进F级,则APP坏。
CERT 用V4查看G表,如果,不能查看,则CERT坏
CERT TABLE 转到C级,用D指令查看流程,看不到流程则CERT TABLE坏。
ATA 出现OVERLAY FAILED  报错,则ATA坏
VENDOR 出现STUFF WAS UNREADABLE  的提示,则VENDOR坏。

网友:
硬盘这个东西  除了MHDD  其他的一概就看不懂了。。请楼下的高人来解释解释。。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看着挺好的。。。就是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