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05-26):
MHDD命令详解
EXIT(热键Alt+X):退出到DOS
ID硬盘检测,包括硬盘容量、磁头数、扇区数、SN序列号、Firmware固件版本号、LBA数值、支持的DMA级别、是否支持HPA、是否支持AAMSMART开关状态、安全模式级别及开关状态……等)。
INIT硬盘初始化,包括Device Reset(硬盘重置)、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设定硬盘参数)、Recalibrate(重校准)。
I(热键F2):同时执行ID命令和INIT命令。
ERASE快速删除功能,每个删除单位等于255个扇区(数据恢复无效)。
AERASE高级删除功能,可以将指定扇区段内的数据逐扇区地彻底删除(比ERASE慢,数据恢复同样无效),每个删除单位等于1个扇区。
HPA硬盘容量剪切功能,可以减少硬盘的容量,使BIOS检测容量减少,但DM之类的独立于BIOS检测硬盘容量的软件仍会显示出硬盘原始容量。
NHPA将硬盘容量恢复为真实容量。
RHPA忽略容量剪切,显示硬盘的真实容量。
CLS清屏。
PWD给硬盘加USER密码,最多32位,什么也不输入表示取消。被锁的硬盘完全无法读写,低格、分区等一切读写操作都无效。如果加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红色的ON。要注意,设置完密码后必须关闭电源后在开机才会使密码起作用;
UNLOCK对硬盘解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DISPWD解除密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在用DISPWD之前必须先用UNLOCK命令解锁。要注意,除了用UNLOCKDISPWD命令可以解密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而且一旦将密码遗忘(或输入错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如果解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灰色的OFF。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RPM硬盘转速度量(非常不准,每次测量数值都不同)。
TOF为指定的扇区段建立映像文件(最大2G)。
FF从映像文件(最大2G)恢复为扇区段。
AAM自动噪音管理。可以用AAM(自动噪音管理)命令所听即所得式的调节硬盘的噪音。按F2键后如果有AAM字样,就表示硬盘支持噪音调节。键入AAM命令后,会显示出当前硬盘的噪音级别,并且可以马上就听到硬盘的读写噪音,要注意硬盘的噪音和性能是成正比的,噪音越大,性能越高,反之亦然。进入AAM命令后,按0键可以关闭AAM功能,按M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小(性能最低),按P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大(性能最高),按+加号和-减号可以自由调整硬盘的噪音值(数值范围从0126),按L键可以获得噪音和性能的中间值(对某些硬盘如果按+加号和-减号无效,而又不想让噪音级别为最大或最小,可以按L键取噪音中间值),按D键表示关闭AAM功能,按ENTER键表示调整结束;
FDISK快速地将硬盘用FAT32格式分为一个区(其实只是写入了一个MBR主引导记录),并设为激活,但要使用还需用FORMAT完全格式化。
SMART显示SMART参数,并可以对SMART进行各项相关操作。SMART ON可以开启SMART功能,SMART OFF可以关闭SMART功能,SMART TEST可以对SMART进行检测。
PORT(热键Shift+F3):显示各IDE口上的硬盘,按相应的数字即可选择相应口的硬盘,之后该口会被记录在/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中,1表示IDE1口主,2表示IDE1口从,3表示IDE2口主,4表示IDE2口从,下次再进入MHDD后此口就成了默认口,编辑MHDD.CFG文件改变该值就可以改变MHDD默认的检测端口。所以,如果进入MHDD后按F2提示Disk Not Ready,就说明当前硬盘没有接在上次MHDD默认的那个口上,此时可以使用PORT命令重新选择硬盘(或更改MHDD.CFG文件)。
STOP(热键Shift+F4):关闭硬盘马达。
IBME查看IBM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IBM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FUJLST查看富士通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FUJ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MAKEBAD人为地在某个指定区域内制造坏道。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RANDOMBAD随机地在硬盘的各个地方生成坏道,按ESC键停止生成。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BATCH(热键F5):批处理。
R(热键F3):硬盘复位。比如使用了PWD加密码后,为了使密码马上生效,可以用此命令。

nhpa 显示全部的硬盘空间
cls 清屏
pwd 设置密码
unlock 解锁
dispwd 去掉密码,前提是要用unlock后,而且还要知道密码
erase 快速擦除

smart  (F8)

网友(点评):
很熟悉的截图和文字

网友:
靠,mhdd还有这么多道道,我只是把它当扫描硬盘的工具而已,汗。。。。

网友:
精华啊。保存了兄弟

网友:
还是喜欢用PC3000来进行修盘,MHDD对我来说 只是应用在检测硬盘上的!

网友:
MHDD 好像很难修好盘。对 XXX 感觉没用,检测不错。

网友:
w我就知道MHDD只能擦除的

网友:
教程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平时用的少,好多功能还真不知道耶!

网友:
为什么MHDD在有些机器上能看到硬盘,而有些却看不到?前提硬盘肯定是好的!

网友:
学习了,对新手有很大帮助,大力支持!!!

网友:
MHDD确实不错,功能很多,但是貌似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得用PC3000

网友:
为什么咱们常用的mhdd里没有aerase呢?

网友:
太多了。。。。记不住啊

网友:
教程很好,软件很好,这些年一直在用它

网友:
太多功能了,不过一般用来检测就完事了,,学习了

网友:
功能还是不如PC3000的

网友:
我一般只用MHDD来扫下有没有坏道,其他的功能比较少用。。

网友:
楼主能把文字和图片结合起来,能更好的帮助我理解MHDD的应用了

网友:
很详细,挺好的

网友(2014-07-17):
我更喜欢Victoria

网友:
pc3000要钱的软件把,谁有发个来分享下啊

网友(2015-03-17):
教程很好

网友:
写得挺详细。

网友:
有种很亲切的感觉,楼主所有的命令都懂了吗。

网友:
图文并茂  好东西受教了

网友:
mhdd也不是逻辑扫描

网友(2015-05-26):
你这是在干吗?发笔记吗